MS-6309 V1.0不跑码故障

楼主(2008-08-06):
故障现象。检测卡显示---- 有复位。
查CPU内核 复位 时钟 主供电全有。外核无电压。PG无电压。
刷BIOS无效 南北桥压下也无反应。
因为是财务机器。客户要求修理。没法。老板子也要动手。大家来诊断下。

网友:
从VR2处飞到外核一个2.5的电压。主板跑码。PG有2.5V偏低。但是不亮。看来故障就在外核电压上。可跑不处线路来。有谁知道外核怎么跑线的么

网友:
故障解决。上述飞线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