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液晶花屏求助

楼主(2008-08-06):
那显示器的牌子是LG的型号是:563LS其故障是花屏看不清,驱动板的那个GMZAN1-A集成IC好热,我加焊过啦还是不行。现求助于各位高手帮忙给个思路来走下无尽感激

网友:
花屏先考虑驱动板要不就是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也会引发花屏故障。最好找通用驱动板代换一下。

网友:
己解决,系驱动板里的三个电容的问题,更换后显示正常,谢谢各位的思路

网友:
你是怎么想到是电容?瓷片电容不好测量啊

网友:
是呀
好多问题都是电容惹的事

网友:
LG 显示器里的电容经常坏  好像是通病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