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的板子问题

楼主(2008-08-06):
一块ASUS的型号P4GE -MX的板子,刚开始是CPU没有供电.修出来了.现在问题又来了.它跑码为.C1. C3. 01 .02 .07.反复这样子跑,BIOS我也刷过了.还是这个样子.IO我也换过了.问题一样..呀.这种板子高手们都是怎么修的.请给小弟一些思路.谢谢..

网友:
这不就是C1-07循环吗?
这很容易,你换了I/O那么就检查一下I/O的33MHz,和24MHAZ吧,这就是这些原因会引起

网友:
也就是LPC总线的问题,时钟到I/O的33欧电阻啊,外接电容啊!有些I/O是用33M和48M的

网友:
还用说呀,换I/O芯片

网友:
楼上的思准确!!!!!!!

网友:
也要检查一下键鼠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