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笔记本

楼主(2008-08-06):
清华同方的笔记本 装上散热片 风扇就不转 不装散热片 风扇就转~!!
而且是装上散热片 进系统运行很长时间 很烫手了,还是不转, 开机也不转的!

网友:
接触不良??!!!!

网友:
先检查一下温度检测芯片

网友:
死机吗:如不死机:是正常的。如果死机呢:那你就检查一下温控电路吧》

网友:
假设:装上散热, 温度让散热片吸收,温控检测到温度没达到风扇开启程度,风扇不转. 不装散热, CPU温度飚升,温控检测到温度达到风扇运行程度,购房开启.
但如果很热了风扇都没转,可能是温控IC或相关电路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