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没供电

楼主(2008-08-06):
我这里有几块815的板子 都是没有cpu的主供电 经查 Q1控制极没有电压 控制极和ic也通 没有断路 ic我也换了个好的试试了 ic的供电也正常 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下一步该查什么啊

网友:
请大家指教 一下啊 怎么没有人吭声啊

网友:
你先用假负载看看各个供电电压正常不,,如果是供电不正常,,就看看是上管还是下管损坏,,你说的可能还有就是CPU座虚焊,,,你补补焊吧...

网友:
查下电源IC有没有PG信号,有供电没PG的话,电源IC也不会正常工作,电源IC没有控制电压输出的话,上管不开的话,CPU的主供电也不会有啦。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大虾们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