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k8vm800-nr上CPU不核心供电

楼主(2008-08-06):
技嘉k8vm800-nr上CPU不核心供电,用假负载。供电一切正常。现在 在无从下手了。。此板已经被同行。搞过去

网友:
加焊供电IC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IC这部分的问题.不行就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换了。。IC是ISL6559CBZ。。郁闷

网友:
看看CPU座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此类故障U座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换个CPU  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