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源场效应管C5027S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

楼主(2008-08-06):
请问电源
场效应管
C5027S(用于+5VSB这个电路的)可以用什么型号的代!
电源

网友:
是三极管,普通的,不是场管,在修电视机那里比较好找

网友:
找个大小和性能参数差不多的就能用了,注意沟道问题!!!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22290-1-1.html
看看前人的帖子吧,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