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 本本适配器不能点亮

楼主(2008-08-06):
DELL D600 本本适配器不能点亮

方维 -2 注意:这是Q49是P沟的MOS管

网友:
恭喜了 这两个应该这款机器的通病了 不过楼主 是否把 D 和 S给误写了

网友:
DELL故障灯代码表,楼主有这份资料吗?上传和大家一起分享分享.

网友:
看了半天,有点晕了,来个简单点的

(1)图中1点有19V,2点有18V,3点不无电压,拆Q49,量OK
(2)因为Q49为P沟管-->R29,R30有问题
(3)量R29阻值不对,量R30阻值OK
(4)换R29

网友:
想请问楼主你看图纸是怎么判断Q49是N沟道管的?你是看那二极管的方向吗?到新手区去重新认识下什么是N沟道什么是P沟道管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你可以上传一点这种资料上来吗?
我就是有点想找这种基础的东东

网友:
请问下,笔记本上面的6脚场管怎么判断是G D S极.还有就是三脚 的怎么判断是三极管还是场管,  还有看到5个脚的是什么管子?不明白,?

网友:
学习了,看样子我的判断是有问题,我都纳闷G极高电位了还是没有输出,虚心学习,
不过还是比较郁闷的,发个贴还得负分,还不如不发,这里是学习的地方,看样子还是少说话,多看吧!

网友:
因为该MOSFET管是P沟道,根据它的工作条件,那么VGS的绝对值必高于2V,所以你发这贴子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误导了大家,就是你测S极19V,得G极要小于17V以下,该管才可以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