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助电源次级在待机和工作时输出电压不同的问题.

楼主(2008-08-06):
在辅助电源次级输出电压中,有一路是+5vsb另一路是供给TL494或7500  12脚的,有一疑问:在没有短接绿黑线时,8V多,但在短接时,是23V,我的感觉应该是接与不接绿黑都一样的电压,我说的对吗?不吝赐教

网友:
不一样的,没有启动的时候,辅助电源一路供给TL494作为工作电压。启动后,TL494的电压由+12v的输出端接手了,所以电压有20多伏。

网友:
刚好有那样的跳变才算正常哦

网友:
见识了。又学了一点。

网友:
真是非常感谢,小菜又学了一手

网友:
学习了

又加一点,又长一点,又多一点

网友:
电源的维修中又长进了多谢,学习了。

网友(2008-09-05):
学习了,谢谢老师指教!!!

网友:
楼上集体关税是吧,,,,我也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