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5寸TCL 显示器行幅调不到最宽

楼主(2008-08-06):
显示器是换高压上去!B+电压为68V!行幅能调,但调不到最佳的!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了?
显示器
求助

网友:
是换包吗?什么分辨率为68V,说清楚,可把二次电压弄高点看看.

网友:
分辨率1024*768 60HZ 模式下!我把二次电压弄高到80V还是不行的!

网友:
行幅电路,阻尼,振效管,逆程电容,包的电感量不足,可绕,但还是先查电路,

网友:
换高压包后出现行幅不够现象。可增大逆程电容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但前提是行幅调整电路可以工作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