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klv_b15g10机花屏

楼主(2008-08-06):
三星klv_b15g10机花屏:些机器带有电视卡功能:开机有水波纹现象:进系统也是花道道:但是转电视卡屏目就没有问题。也不知是不是程序坏了:但手上也没这个程序:有人说:三星机器UC程序不能用刷写器刷。请各位师傅指导。

网友:
典型的LED控制器有问题,可以排除显卡的问题了,这种现象我修的多了,要么显卡,要么LED控制器
注:如果不是专业的最好是不要自己修,拿到维修点修理

网友:
程序坏的可能性不大。1.VGA接口芯片坏了。2:主芯片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