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OS CHECKSUM BAD

楼主(2008-08-06):
开机时出现这个提示,我怀疑CMOS电池没点,取下来用万用表测电压  3.0V,于是把BIOS芯片取下来擦了下氧化层,把BIOS芯片插好再开机,显示器点不亮,检查主板发现BIOS芯片烧穿,型号是 M266A华擎板,请问标题那个提示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为什么BIOS芯片挂掉?难道插反了?请问这个芯片哪里可以弄到,买的话是多少钱?

网友:
坐在这里等解答,谢谢

网友:
型号是M266  不是这个型号能代换吗

网友:
普通的5V BIOS芯片,有编程器的话找个废板拆一个下来,没有的话上淘宝订一个写好程序的芯片,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