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280 SIS的主板使用电池问题

楼主(2008-08-06):
接到联想E280 使用外接电源一切正常。只是进入系统后。当插入电池。机器死机。或卡,或假死。非曲直 。取下后使用正常。已替换电池确定是主板问题。。还没开机。。有朋友遇到过吗?重点查哪?(注意:非软件问题)
主板
联想

网友:
查电池接口 到 适配器接口之间的电路,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说完, 请管理员不要扣分啊,,不是骗分的我
有可能是电池到MAX1632的电路有故障,中间的场效应管短路,,
在说严重一点就是南桥虚焊,,
也就这两方面的问题

网友(2008-09-30):
这个现象IBM的机器见过 X31的 是一个1845周边的电路有短路 你可以查下电池到 北桥的供电电路

网友:
查一下电池接口部分的电路

网友(2009-02-04):
冲电部分的问题,这个鸟机冲电部分特别容易坏,有时还加电池就大电流

网友:
同意楼上的检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充电电路,接口边上的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