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求助,急!!自用的一台EIZO,E55D,黑屏,高压包换 ...
有奖求助,急!!自用的一台EIZO,E55D,黑屏,高压包换新无效,谢谢各位~

楼主(2008-08-06):
机器是鬼子的原装机,三菱的17寸珑管,
开机后,电源灯绿色持续5秒左右,变黄色闪动,屏幕黑,无高压,以前正常的时候,屏幕有输入信号提示框出现,并且绿色是常亮的~
本人很菜,以前只修过彩电,对彩显不懂,所以以下的描述如果有错误,请多多海涵~
测+B短时有100多伏的电压,但随着电源灯变黄也消失了,显像管灯丝不亮,机器我看应该是双行管的不知对否,测量高压包的那个行管,E B C 在开机瞬间以及黄闪时候,都无电压,管子测量不坏,偏转线圈的管子在线大概测量一下,三个脚不短路,二次电源调整管我找不到~
,高压包型号是MSU1FUS17,购买了新品替换,故障不变,看来不是高压包的问题。
机器已经被“开膛破肚”了2个多月,因为一是平时忙,二是确实对彩显一窍不通,所以特向各位老师求助,不想送到维修部的原因是因为我想通过这个过程,也让自己长一下知识。
特殊提示:机器刚开始坏的时候,多开几次,偶尔还能开机一下,现在好像不行了~
承诺:如果大家努力能修好这个机器,对于修复有重大贡献的朋友,为表示感谢,将赠送一块不小于120G的硬盘(个人二手包好,无坏道),到时将请大家推举并监督
如需要提供某具体点的电路板的照片等,请提出,我将上传图片,如需测量某点电压,电阻,测量某个元件也请指明,我将尽最大努力来配合各位朋友
先借个外观图:
[
]
黑屏

网友:
你这个问题由于基础太差 描述的不太清楚 不敢保证能帮你查到毛病 按你说的初级不象有大问题 我把我的思路给你说下
1 你先测量开关变压器次级的各路输出是否正常 看有没电压特别低的 或者一路一路断开测量 若有特别低的则说明有短路 查吧
2 你测量那个行管有阻值也不能肯定行管没问题 取下来或者代换下看是否软击 穿。 顺便你把升压电容换下看看(你的是升压型的么)
3如果是升压的你先把升压管子取下来看在DOS下有没显示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平时是用笔记本的,这个显示器是我在上大一的时候从二手市场买的,毕业后没舍得卖,千里迢迢从学校给托运回家,后来的两年里一直给岳父用,直到出现问题,我给他换了个三星的用着~
其实我认为修好这个显示器也只是为了一个情结吧,我这个人有个毛病,跟我太久的东西总是不想扔~
另外,EIZO不愧是专业的显示器厂家,又加之钻石珑管,虽然是柱面管,但是显示效果也让普通的显示器望其项背~
再次感谢老兄

网友:
自由如风 朋友您好:
我按您的说法,晚上时候捣鼓一下,另问:
如果把一次电源的次级负载全部断开的话,机器不会由于空载而烧坏吧(以前修彩电的时候是要用假负载的)

网友:
你全部断开干吗 全部断开还能开机么 一路一路断 不会烧 你要注意看是升压的还是降压的 降压的思路就不同了 主义要 测量开关变压器次级的 二极管后边的电压
另外你要注意显示器的线行 场 数据 时钟 这四根线是否有虚焊的情况 场输出芯片也加焊下看看吧
[
]

网友:
显示器也可以挂假负载啊!!!!!!!!!!!!

网友:
艺卓可以说是CRT里的尖端。在科技和国防领域应用的最多。
二 楼的建议不错,LZ如果没动手修过CRT,而现在又很想学修,建议不要急于动手,可以先在论坛里找相关资料或者买本有关的书籍看看(前提是你有时间有这个精力)。等有了基本的思路再动手修,一来可以避免扩大故障。二来可以在维修中进一步巩固所学。也许这一个显示器恰好成了你修CRT的锲机。

网友:
闪黄灯,通常是HV信号没送入显示器,显示器内MCU没检测到同步信号,处于节能状态

网友:
EIZO的机器不太好修,保护电路一大堆,不次于NEC的机器。这样的情况首先应该从以下方向入手:
1。输入信号是否正常。
2。电源输出是否正常,在黄灯亮之前就要检测出来。
3。是否为保护电路工作。
4。行场处理回路。
PS:如果图纸,最好不要乱修,EIZO的机器我没有接触过,但NEC的机器我很熟,一般这样的情况,如果没有50%的把握,最好送修,如果自己弄坏了,连修复的可能性都没有了。

网友:
首先真的非常感谢以上的各位朋友、老师给我的指导,每一句指点和建议对我都非常的宝贵,再一次表示感谢!
由于我平时工作特忙,所以精力有限,但是就如 爱问 版主说的,我必须要多在坛里找资料,找到正确的维修思路,也如版主所述,确实精力有限,同时我也相信,在大家的帮助下,我是有信心的!
我说出几点自己想的,如果有错就请大家指出,呵呵
1,有的朋友说可以分析小信号通路以及行场信号检测部分,但是我是这样想:因为该机器如果无故障的话,在无信号输入的时候屏幕是可以显示“ 信号输入提示框的”,在持续一段时间无信号的时候才进入待机(黄闪)状态,既然现在开机连“ 信号输入提示框的”都不出现,是不是可以不考虑小信号通路部分呢?而问题应该考虑电源、行场、保护部分呢?
2, 楼上的朋友也说,EIZO的保护电路相当完善,这也就是说,故障应该不会造成大面积的损坏,这也就是说可能我们要做的工作主要是分析查找,说不定到时找到的只是一个很小的故障,呵呵,这也算自慰吧~
另外,我有一个网上的朋友,他和我的彩显型号是一样的,也发生了和我一样的故障,但是他也是很菜,所以如果我们能把问题找到,十有八九,他也可以皆大欢喜了,也算间接的助人为乐不是,呵呵。
另外,EIZO的维修资料真的是少之甚少,电路图就更少了,所以我想,能不能找些类似的电路呢?这样也许会对分析电路很有帮助,希望大家能多提建议,不吝赐教,再次感谢大家~
昨晚趁有时间,拍了点机器的图片,如果大家有时间,帮助看看,指点下那个部分是重点测量的部分,也看看和那些彩显电路类似,以便分析~图比较大,有可能杀猫啊,请大家多等几秒~谢
这就是我说的高压包用的那只行管,型号是
C5244
这是我猜的是行偏转的那只行管,NEC的管子型号
K2487
,不知对不对?
这个是不是场输出的呢,我还没细看,只是猜,型号是LAxxx来着,记得纸片找不到了~明天补上

网友:
楼主好啊 我也在找显示器的维修资料呢 我的是三菱原装的21寸珑管 上周坏了 和你的现象一样 刚自己修好 结果今天看**跳水时又坏了
晕啊

网友:
看你的机器和我的不太一样 我的板子时分开的 主电源板(一次电源电路)+ 二次电源板(含二次升压电路和其他电路-- --B+该属二次板上的)+CRT 板
我的维修时先断开 二次电源和CRT板 测一次电源的输出是否正常 一次电源应该有+75(或+55)+12 +24等输出
如果一次电源电路输出正常 再检查二次升压电路
看你的情况应该时电源电路有故障 开机瞬间有电压输出到二次板 但随后保护电路工作 主电源板断开输出

网友:
C5244是行管,
K2487是高压管,旁边立着那个小板是高压板,这个也是一个故障点。 上面写着(MSPAC002)那个,貌似像NEC代工的,视放芯片应该是VPS系列芯片。
STR D3010F应该是二次电源厚模电路。
场芯片应该是LA784X系列的。
注意测量一下行管的C极电压和B极电压,最好能附上背面的电路图,主板即可或者有没有标注“DEF”的板子,最好也附上来。
根据你的图纸只能提供这么多的资料了。
[
]

网友:
前几年给一个网吧搞了二十几台NEC的珑管,修的头都大了!
很久没有修过这样的机子了,记的在广东那么这样的洋垃圾比较多,我记的修过几台珑管的机子和楼主说的问题差不多,后来查出来是一次电源有个三极坏了[好像是个CXX来的],那个管子在线不容易测出来的,我也是用好的一台机代用过去才修好了.

网友:
我也见到过这种,很难修,应该是高压和行电路分开的。所以就两个管子,不过看了你说的不接信号有提示,这样就说明在不接入信号时是正常的,接入信号后出的问题,可以换个信号线和查视频芯片,因为显示器和电视机不一样,菜单芯片先工作,接入信号后视频芯片才工作。还有就是二次电源的问题,因为菜单起动时电压比较底,但是上信号后就要到100多V的电压,视频放大管要重点查。场块有时候坏的话也会保护。

网友:
你先把高压包换回去
再换+B和B+电容。
这种机电容 坏得多
你是好样的,花了不小时间了,你一定成功
修好后摆在家里,难过的时候对它说话流泪都可以

网友:
维修前对机器做一次彻底的清洁很重要!前天有个熟人抱来个19的三星纯平,说是开机后要等2、3分后才可以清晰,而且机内还啪嗒啪嗒响。到这里我就说,你自己先把机器拆开外壳。拆开后,我看灰尘很多,就给了他把刷子和电吹风,让他把机器抱到我房间外去清理,我看清理的差不多了就让他抱回来,我把电源和信号接上,开机正常。什么鬼毛病也没了。
建议:清洁前先对元件一次目测,看有无明显的坏件;清洁后再次目测有无坏件。
[
]

网友:
本人正接修8台这个型号的显示器,不过我也是刚入门的,这种机子的电路图非常难找,电路有些复杂,特别是双面板做的,跑线路有点难,现已修好4台了,其中一台是阻尼二极管击穿,一台是信号板(视放板)坏,一台是行管坏,还有一台是二次电源芯片(UC3842)坏,剩下未修好的4台就有点难修了,修了一个月也没进展,鬼子的东西不好修,不知那位师傅有该机的电路,如有请传一份,先谢!邮箱:
lv_rl@163.com

网友(2009-12-17):
我现在也遇到一台这样的。总是烧二次电源开关管,开机的时侯烧。开起机来用起来一天也没事,就是不能重开机,有时就烧二次电源管了,是eizo T565的型号。原型号的开关管是k1917,我用k2611换过,用了几天又烧了。irf730换了也是用几天,不知是用原管代换还是其它有短路的。真烦人,有高手修过吗?

网友:
检查二次电源的驱动电路、整流二极管、滤波电容。

网友:
你先把高压包换回去
再换+B和B+电容。
这种机电容 坏得多
对场芯片丶视放板丶大功率元件等加焊
断开(高压包的那个行管)对地接上(高压包的那个脚)接上假负载(40w灯泡)
测B+是否正常
最好能附上背面的电路图

试试看祝你好运

网友:
云烟你好!!!如果你还想修好你的机子,请你发一份电子邮件!!地址:CZ.JWH@163.COM
请注明云烟! 我会尽快给你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