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_cpu在哪测量

楼主(2008-08-06):
反复看了孙老师的资料。也看了其它的跟贴。但就是VTT—CPU在哪测量搞不清楚。拿两块865的板子。上假负载。量CPU附近元件的引脚。都没找到1。2V的电压。以前也看到心在飞翔老师的一个贴子。好象是一个MOS转换来的。就是找不到。恳请高手告知。

网友:
VTT好象是前端总线的上拉电压  1.2V
有24个点  一般在<775>U座的A脚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