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41不良引起进系统黑屏

楼主(2008-08-06):
今天收到一台主机,客人反映主机进系统黑屏,因为这几天天气燥热我也懒的检测,帮客人简单测试,一切OK,唉~~谁知这就开始走弯路了,
客人决定留下机子让我帮他测试几天看看,客人一走机子就黑了,我想可能是最近天气热,是不是有什么元件温度过高,摸了半天就发现AGP供电管烫
手50N03,心想这个快,我连板都没拆出机箱就换上了个55N03进去,心想这回应该OK了吧,下午事多,主机通电以后没接键盘,也就停在了开机自检那里,我就去忙其他事,过了半个多钟头了,没黑新想OK了,再摸55N03还是很烫,于是加了片散热片,盖好机子准备交还客人了,就顺手进个系统操作一下
呵呵,大家猜到了,又是黑屏。这板想想修不了几个钱就打算叫客人换板得了,于是我又做了点其他事,后来想再摸下看,嘿嘿,现在连CPU一点温度都没了,心想供电一定是没了,于是拿了万用表稍微测了一下,CPU无电压,北桥也无电压,再仔细一看是RT9241做电源方案的,测10脚0V   。关电源再开机测电压都到,想都不想吹了片9241换了上去,现在机子运行了1个多小时,哈哈可以交还客户了。

给大家借鉴一下,我没什么技术,简单修修。

网友:
楼主太客气了,大家在这个网站里把自己的维修心得,经验,资料都贡献一点,无论对谁都有好处,帮助别人何乐不为呢??? :lol

网友:
进系统黑屏死机,进DOS也是,可能是电源IC问题吗?

网友:
谢谢楼主的资源共享~请问下LZ55N03加散热片是怎么加的?

网友:
学习了,谢谢你哦,不用谢

网友A:
呵呵,我用的是土办法,找块大小差不多的铝片(我是用V星板的上下管的散热片)用硅胶来固定的,要用带粘性的才行,CPU散热用的是硅脂,别混乱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用的是土办法,找块大小差不多的铝片(我是用V星板的上下管的散热片)用硅胶来固定的,要用带粘性的才行,CPU散热用的是硅脂,别混乱了哦。

学习了~谢谢楼主~`三人行必有我师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