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2000 开机保护,

楼主(2008-08-06):
待机0.01,开机,上至0.12就短-----自己掉电了。

经测,CPU边上有一个二极管短了。

拆下后……于是问题来了,这是快恢复?
(1)我该用什么样的二极管来代换?
(2)如果手头没有这样的二极管的话,咋办?(如果是快恢复的话好像不安不行吧?)

网友:
上边写着T2    41,快恢复的管。。。。我看看手里其它几块板中也有二极管----但是就是没发现在CPU供电管边有二极管。

快恢复二极管咋分别?不会是记型号吧?

网友:
现在不敢开机,怕没有那个快恢复来稳定电压而机能烧毁其它的东西……

师傅们,看到请回复
惊秋感谢诸位……

网友:
找一块差不多的板子,看看CPU供电那里是否有这样的一个二极管,有的话直接装上去就可以,不用理型号

网友:
是稳压的吧?----------

网友:
是M2000和DV1000的板子!有没有那个管都可以开机的

网友:
怎样判断是不是快恢复管,它有什么特别的作用吗?自举电路是指什么电路?我是新手,请教各位师傅!

网友:
楼上所说的自举电路可能是芯片产生的输出给自己供电的电路,例如1845的VDD供给BST, 如果是这样的话随便在板上拆个就可以, 但按LZ所说的肯定不是所谓自举电路, 快恢复管阴极是接地的, 在电流过大的时候会暂时短路保护后级, 电流正常后恢复高阻.大多情况下如果快恢复管烧坏,也就意味着前级或后级有故障导致电流或电压过大. 最好先打下对地值正常的话再断开后级测电压,正常后再换上开机

网友:
老电脑主板上大部分是这类管子,拆一个装上。

网友:
高级菜鸟分析的很合理了,

网友:
这是一个整流的二极管,它在这里起隔离的作用,可以不要

网友:
谢谢4楼及9楼的师傅,找一PII的本板,在CPU供电附近找得这样的二极管,更换后故障排除。
上假负载,一些正常测得一切正常。上真U后玩了几个小时的CS 心中快活的很虽然总被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