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mp3 mp4 要备哪些晶振

楼主(2008-08-06):
修mp3 mp4 要备哪些晶振 ?我拆过些mp3 都是12M  还有其他频率的吗?

网友:
6M,12M,24M。就这3种,不过比较多的是24M和12M,6M的U盘比较多

网友:
外形都是圆柱形的吗?(32.768那种外形)

网友:
是的,晶振上标的是12.000
好像没有32.768的吧

网友:
12M的较常见,6,24的少点

网友(2008-09-14):
12 24的比较多   圆形 的比较多  还有方形的

网友:
不常用的还有32.768,27.000的,

网友(2008-11-19):
还有28M的我见过(小霸王128M mp3)

网友:
炬力方案

ATJ2075:24.576M
ATJ2085:24.576M
ATJ2097:24M
ATJ2051:24.576M
ATJ2091:24M
ATJ2093:24M
ATJ2135:

CTW500:24M
AK1010:24.576M =ATJ2085
AK1020:24M =ATJ2091
AK1022:  =ATJ2093
AK1025:  =ATJ2097?
......

凌阳方案

SPCA536:27M ,32.768M
SPCA1000:12M
SPCA7530: 6M
SPCA7550: 6M
......

瑞芯微方案

RK2602:24M
RK2606:24M
RK2608:24M
......

Sigmatel方案

STMP3410:24M
STMP3502:24M
STMP3520:24M
STMP3530:
STMP3650:
ASBR3304:24M
......

ALi方案

M5661: 12M
M5667: 12M
......

安凯方案

AK3221:12M
AK3225:12M
以上都是常用的晶振

网友:
我修的都是24M的。其他的没看见。

网友:
其实24.000和24.576 的用量是最大的 我修到最多的  就是炬力 和瑞芯微的

网友:
见过12M,24M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