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屏改液晶

楼主(2008-08-06):
我现在有一个本本(14“),主心脏已经坏了,但屏还是好的,我听说可以用本本的屏改液晶用,但是不知道怎么改,在那里改,请各位知道的朋友提供一点,改一下要多少钱?

网友:
改笔记本屏当液晶显示器用,还不如把屏给卖了,14寸的挂到淘宝上卖还可以卖800左右
改的话比较麻烦,在说14寸当台式机用屏有点小啊
改是改屏连到主板上的数据线
要找供电,信号线(红-+   绿-+ 蓝-+。。。。。)还要改供电的V数。。。。。
强烈建议不改,挂淘宝上卖

网友:
800百,楼上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开玩笑一个屏要八百。最多四五百了,最近液晶下滑了。

网友:
买一套外壳加驱动板,加电源300。就是一台不不错的显示器了,呵呵,不错哟,我改两个了,淘宝上有卖的,自己找吧。

网友:
3000块卖屏不,我要个

网友:
改屏的话要看看你的屏是多少针接口的,

网友:
改笔记本屏当液晶显示器用,还不如把屏给卖了

网友:
hehe ``原来屏桌面值钱啊···我现在自己用的也是本本14的屏···
改成显示器来用```也就不超过90块《不包运输》
改天有屏了`找大家买```

网友:
你的QQ是多少
以后我拿屏,到你那里拿
我天天都在进屏,遇到你这样的商家,福气啊

网友:
19液晶现在有些品牌已经跌进1000了
个人爱好改着玩可以
有别的想法就不值得了

网友:
就是啊,现在液晶屏19都块跌入1000了,,而且笔记本屏改液晶用还的用套料改,,也不算麻烦要是爱好还是可以改下的

网友:
我大量供应,13.3-14.1 500给你,开什么玩笑,现在新屏才几百,还是改了好,能学习改屏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