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微主板 鼠标故障

楼主(2008-08-06):
一台电脑 用的是杰微的主板 C61S芯片 进入系统后 找不到鼠标 但是在ghost下可以使用
进入GHOST前加载驱动 忘记说了  鼠标是PS/2 口的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 windows下不行 GHOST下就行呢  ghost 是DOS下进入的   windows下的ghost32程序
希望 大大们 赐教一下 哪里的问题 ?  小弟 先谢谢了

网友:
把排容摘了,在就是看看电压正常不,在系统不能用的情况下测

网友:
想不到 这个坛子中版主的效率那么高  真是 谢谢 版主了    只要进入OS 鼠标就不能用
测试电压 我不会 希望版主赐教 硬件维修 我是一个超级菜菜    但还是谢谢版主
我想明白 为什么DOS 下可以用  但是windows 不能用呢
在windows下 我只能用USB的了 现在 我用的就是这个破机器
再次 谢谢  版主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在ghost下多玩一会看看鼠标还能不能用。

网友:
一般在DOS可以用,在系统应该也可以,排除电压,排容漏电,在看看插口

网友:
如果那样不行的话你就是用烙铁重新焊一下IO这样可能会好的,如果以上一剑飘香的不能解决问题你就烫一下IO吧也许在GHOST里面会好用的

网友:
如果还不能彻底解决问题的话,我建议你换一个型号一样的IO芯片吧

网友:
先刷个BIOS吧,,不行就换个IO。。

网友:
我也来提个醒
如果板上有那个键盘开机的跳线,不妨跳一下看看

网友:
都没看见过这样的问题点.

网友:
谢谢 大家  BIOS 我刷过了 结果 还是不行 ! 我想知道 为什么DOS下 没有问题 windows下 就不行呢  忘记说了 楼主是我马甲  呵呵 谢谢大家!

网友:
忘记问了 哪个I/O芯片  我是很菜的 ite的吗?

网友:
那很明显是I/O挂了啊

网友:
刷BOLS 还不行的话。换个I/O试试呀。

网友:
见过中毒引起鼠标不能动的,建议楼主接个USB鼠标试试,进系统后接

网友:
在系统中看驱动是不是正常,现在ghost的兼容性不是太好的!!建义你用一步步安装的原盘安装试下!!!

网友:
请大家告诉我哪个是I/O 肯定不是OS的问题了  !

网友:
应该是鼠标上拉电压不够。

网友:
这位仁兄你判断IO挂了的依据什么?我局的DOS下能用,IO没问题,可能像版主说的那样电容不良。或者上拉电压。

网友:
我来说两句 一般情况 排容有问题 直接摘了 二:进系统后 接上USB鼠标 看下系统的硬件设备 我估计你的PS2 鼠标的驱动有问题了, 删除原来带 ! 的驱动 再让系统自己找下设备 应该能解决了

网友:
谢谢 大家 我不知道哪个时排容 请大家赐教我一下  谢谢了  方便得话 帮我抓一个图 好不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