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内存,没思路了。大家帮个忙,

楼主(2008-08-06):
一开始只是跑C1,换了IO以后C1~~07一直循环跑,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补充一点。,我放了2天,。有一次他能跑26,但只是一次,
[
]
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吧
这种情况可能是内存供电,或BIOS故障,请仔细测试一下,请问北桥是不是很烫,北桥也有可能的?

网友:
全部都搞过,刷过BIOS,按过CPU,南北桥

网友:
也焊过。没用。。。。。

网友:
I/O上的33M时钟不正常 会引起 C1~07 你量下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
那晶振有没有起振,如果没有内存也不会过的

网友:
就是可以测下晶振有没有波形 没有示波器的 可以简单看下两脚的有没有压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C1你就换IO了???其他的都测过??

网友:
其他的条件都满足了我才换IO的,,还是不行

网友:
刷BIOS,换BIOS芯片刷BIOS资料,量BIOS到IO到SB的LPC总线的对地阻值。换南桥。测试南桥和IO,BIOS的时钟是否有偏频。内存上的时钟要用示波器或者频率计测量。北桥是否空焊或者轻微短路

网友:
有可能是在检测显卡,

网友:
C1是在检查内存 主要是看主板的内存供电部分啊

网友:
换内存条试一试...................

网友:
当然确保你换的IO是好的,并且无虚焊。结合IO PDF图找到这两个脚 CLKIN PCICLK,这两个电压有一个不正常就会造成循环跑码。 如上述两电压不正常,就跑线路,曾遇过时钟芯片虚焊和一贴片电容坏拉低电压两例情况。

网友:
楼主这个情况,C1-07一直循环跑是I/O出错啊,搞得那么复杂,找一个确定是好的I/O换上,记住要把引脚焊好点。

网友:
支持楼上的说法 IO引脚过密 实际维修价值不大哦

网友:
可以尝试更换内存槽试试呀!

网友:
主板挑内存,不兼容,不管你换什么内存都不兼容...

网友:
南桥边 32.768的晶振,先换吧

网友:
不上检测卡试试。
有很多都是这样的,一上检测卡就不亮了。我 也是一种可能。该说的高手们都说了!

网友:
板子是ECS的吧。内存不过肯定是I/O哪里有点问题了。有时这种问题很少。对着强光仔细看下主板上的元件有无空焊的。能跑一次26证明是正常的啊。要是就开机第一次跑26而后面不跑了。哪可能是有元件坏掉了。

网友:
同上,应该就是IO的事!

网友:
ecs的主板都有这种问题,如果都正常的话你可以放电看看,或换个显卡看看,我有两片测显卡的ECS775主板有时就是这样有时复位一下就过了,有时要复位几次才过

网友:
以后不要剪板的IO,送我都不要.跑C1换IO我没试过.

网友:
这样的板子别修了,没有维修价值了.

网友:
什么问题就换io,能确保你换上去的是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