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845跑13,放电后可以点亮 保存CMOS又不行

楼主(2008-08-06):
MSI 845跑13,放电后可以点亮 保存CMOS又不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跑13的时候显示器好象是有信号输入,有一闪一灭的情况,显示器绿灯亮,表明有信号输出,
把南桥边上的一个跳线拿掉就OK了

网友:
845系列主板有很多型号,有带显卡有不带集成显卡的,你说的是哪种?

网友:
不带集成显卡的,这个问题很奇怪

网友:
我还是要问下,有没有换过显卡

网友:
表达不是很清楚,什么显示器有信号输出。。。。刷下BIOS看看

网友:
显示卡换过了,还是一样的问题,准备明天换个PCI的显卡试一下

网友:
换下32.768
---------------------

网友:
觉得V星的主板一般都是显卡插槽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芯片MS-5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