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客户的CPUC3,自己的CPU点亮

楼主(2008-08-06):
上客户的CPU跑C3,上自己的CPU就能点亮
cpu

网友:
前提是两 个CPU都是好的

网友:
C3一是内存得问题啦。。。和CPU没关系。内存取下来插嵖

网友:
是不是二个cpu的外频不一样啊?如果是检查内存能否达到客户cpu的外频。
另外也有可能是时钟ic分频不正常造成的。

网友:
二个cpu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CPU时钟频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