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芝 A10 加电不开机

楼主(2008-08-06):
东芝A10,加电不开机,按开关,电流上到1.5A,一下子就降到600多m A,不跳动了。CPU电压1.3V,内存电压也有,用风枪吹焊过时钟,BIOS芯片,还是一样。压桥没有反应。请问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好的思路呢?
不开机
cpu
芯片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不开机应该是开机电路有问题或是南桥的问题,你要仔细的 查一下,有可能就会解决问题,这种情况最好重新做一下南桥

网友:
补充上面的话语,还要查一下,各个部分的电压

网友:
补充一下,各部分的电压都正常.除了做桥之外还有什么好的思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