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18NNC贴片三极管的代换

楼主(2008-08-06):
英特尔370主板自动通电,3.3V阻值短路,直到拆了这两个小管子,阻值终于上来了,现在手头上没有这种管子代换,请教一下高手,还有哪些管子可以代换?谢谢了。

网友:
请问你现在手上的管子是多大的,如果要换的话也要找个比他大一点的,小点的不行

网友:
这两个管子是在哪个位置的。同型号吗

这两个管子是在哪个位置的。同型号吗?建议楼主发贴说清楚。去故障区发贴须知看看
看情形应该是在内存槽旁且不同型号的吧。

网友:
是啊,楼上的说得对,是内存槽旁边的,不过本人没有相机,不然的话发图让大家看看,可能会帮得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