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到临时取代示波器的方法

楼主(2008-08-06):
用声卡,声卡可以到192K的,测32768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最简单做个高频检波探头,不过阻抗最好大于1M ohm.

网友:
查了一下,diy高频检测探头也算便宜,一个比一张声卡还贵

这是在网上找到的,成本价46元

网友:
怎么用啊
大家有没有使用方法啊

网友:
用这个探头接好后测试点后,接到声卡line in,最省事的方法找个录音软件,把波形录下来看。不过网上也有声卡示波器软件。

网友:
32.768用150元的示波器都比这个好

网友:
这个肯定不要150元的
150元的示波器啥样的呢?

网友A:
自己做一个检波探头10元都不用,接到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

网友:
10元?用什么材料做?
网上找的那个还成本46元,也不知那个人是怎么算的成本。

网友:
找一个废金属笔杆,找一段USB延长线,二极管和电容能值几个钱?!

网友:
自己做一个逻辑笔的话十块钱都不到

网友:
非常感谢张先生的贡献,哈哈,自己回去做一个试试看

网友:
来这里真学东西了,谢谢DX们!

网友:
真的吗?回去测试下

网友:
张老师的东西就是好呀,动手做做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检波探头10元都不用,接到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测量。

找一个废金属笔杆,找一段USB延长线,二极管和电容能值几个钱?!

张SIR能给个图纸吗?到底应该怎么做呀?做好之后要怎么用(如何连接,如何读数)呀?

还有就是有一个虚拟示波器(用声卡)软件,其探头怎么做啊?
(帮助文件中只说:“测试电缆的制作:
需要两个3.5的立体声插头,并将两段三芯屏蔽线接上,另一端可接上鱼夹,如果要求不高可直接使用耳机线。

”)
这段说明俺看了N遍也没看懂,是三根线同时接鱼夹还是其中的某一根接鱼夹,如果是某一根接鱼夹其余的线又要怎么接?另外一个3.5的立体声插头又要如何接?(可能是俺理解能力不强吧,狂汗 ),俺又不敢随便试(怕烧了声卡和电脑),张SIR能不能教教俺。

网友:
是啊,请懂的人讲详一点好吗?谢谢了

网友:
等了一天了,可能是高手们没看到吧。

三根线一根是地线,一根是左声道,一根是右声道,俺理解的是:每根线接一个鱼夹,地线接地,左声道接X1,右声道接X2,也不知对不对?

张SIR的接万用表直流电压档探头怎么做啊?请张SIR百忙之中给予解答一下。或者哪位已懂的帮帮俺们这些理解能力不强的菜鸟吧!Help!Help! Help!!!

网友:
俺多方查找资料,终于找到一张图纸如下:谢谢张老的提示!明天买元件制作一下试试.

(图片编辑时发重了,不知道怎么删除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