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 提示出错,刷过了也不行

楼主(2008-08-06):
有块精英的845板,代码可以跑完,然后显示器显示BIOS ROM CHECK ERROR ,而且键盘也检测不到,BIOS 刷了两个也是同意的结果,IO 也换了不行,别的没什么思路咯

网友:
换芯片和程序继续刷!

网友:
你找一个别的BIOS筷子,在继续写写可能会好,一般的情况之下不会不行的?找个PMI的筷子试一试吧

网友:
换块COMS电池 换几个BIOS芯片看看能行么或着你的BIOS文件有问题 把型号发上来看看

网友:
是BIOS 坏了,换BIOS芯片看看。

网友:
换芯片不行就换32.768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