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PCI pc3000时的问题!

楼主(2008-08-06):
刚刚购买的 PC3000  PCI 2.27 845 双核单卡 ,好不容易安装说明找到了迈拓40的硬盘,型号都一样了,第一步刷新固件也通过了,第二步ghost系统时,整盘g的,第一次启动时没有启动系统时重启一下,之后引导系统,xp界面,停留在滚动条界面进不去,滚动条一直走。系统、硬盘做了好几遍,都不行,安全模式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各位给点意见吧,都安装的崩溃了。。。。。

网友:
板一般是跟卡一起配的,一般都会测试好.
排除内存问题!你用这个盘随便装一个系统看看,

网友:
在安全模式下,在设备管理器删除硬盘控制器和PCI BUS试试,可能是硬件冲突

网友:
单独安装34分钟时过不去,加一个显卡就能过去,确定主板问题!!,发去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