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i的a14脚

楼主(2008-08-06):
听别人说测pci插槽的a14脚的对地阻值可以判断南桥的好坏,不知道是什么原理,自己动手测的时候发现a14脚的电压是3.3v,和1117的2脚是通的,就是说跟南桥的3.3v供电是一路,但是南桥损坏怎么使a14对地阻值变小的呢?请大虾详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这个是SB的待机电压!
当SB短路后当然就会阻值变小,拉低电压了!

网友:
测pci插槽的a14脚的对地阻值可以判断南桥的好坏,这个要先排除有没有集成网卡!!!

网友:
+5VSB经1117转换3VSB给南桥供电 <也直到PCIA14>,有集成网卡 把旁边的电感断开测  可以判断是网卡坏还是SB坏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