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修的一台LCD白屏问题!

楼主(2008-08-06):
本人修过的一台Acer15寸LCD有时正常,多数为白屏,但每次出现白屏时拍它几下,有时就恢复正常,实在不行的话,拆开得插排线就好了,我认为是排线接解不好,大家觉得是这个原因吗?求教?

网友:
这样的话我也认为是接触不好,压着屏打胶试试。

网友:
排线接触不良也会引发白屏故障。把排线处理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维修遇到的其实挺多的。

网友:
最近正在自学液晶显示器,为了练手义务帮我家的邻居们修液晶,修了几个白屏的问题,目前我遇到的都是液晶面板没有供电,或者屏线接触不好,还有一次我遇到以上两个条件全满足,追线到LVDS芯片,把机子报到修手机那里求爷爷告奶奶的让他们给打了下芯片输出的波形,查过芯片输入和供电后确定为LVDS芯片坏,去电子配件市场换了个新的OK了,这是目前我干掉的几个白屏故障,楼主不妨从这里下手。

网友A:
问下5楼...芯片 输出波型你是打的什么波型...?怎么判断的哟

网友:
白屏还用示波器吗??傻瓜

徐品权 -2

网友:
首先本人强烈鄙视瞎B拍砖头的,声明本人刚开始学维修,玩过几年功放,对数字电路认识不多,但不管是数字电路还是模拟电路,他的任务就是处理信号。试问一下如果屏和驱动板该出来的几路电压,时钟,复位等等一些工作条件都满足,接下来你该干什么?刷程序还是换板?很遗憾我没钱买价值四五千元的编程器,我只能从信号部分查,很简单从驱动板与屏的接口部分追线,就能追到LVDS芯片,这部分的作用是干什么的不用多说了吧,找有示波器的有必要没?楼上那位仁兄你问我输出的是什么波性,很遗憾我很希望看到输出波形,能看到波形就简单多了,我正想看看他出什么波呢,咱没玩过示波器但先不管他是什么波,只要有波这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我是这么认为的。但LVDS芯片输入端的几条线有1.0~1.2左右的电压值,并且有类似方波似的波形,我想这应该是信号吧?拍砖头这哥们你可能有高见,把你的维修经历说说,或者我哪说的不对指正一下,本人非常感激,正愁没师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5楼...芯片 输出波型你是打的什么波型...?怎么判断的哟

输出端没波形,有波形就不用修这里了,LVDS输入有1.0左右的波,像是方波,查了一下LVDS的资料(NT7181)3.3V电压正常,32脚的使能引脚为高电平,还测试了一下另外查了一下31脚的时钟,和27,28脚的行场同步,30脚不知道干什么用的,英文资料没看懂,但我估计肯定非常重要,我对这个芯片就查了这么多了,它满足替换法了。

网友:
其实全部白屏(灯管的颜色)我个人的理解就是,灯管在亮,屏电路没接受到其它的信号,主要排查连接面板的排线(含接口)以及屏电路。

网友:
支持苍蝇,我也用与你同样的方法修过一白屏显示器。

网友:
屏线接触不良。。。。。。固定好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