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GL少见的3.3V的短路

楼主(2008-08-07):
一个杂牌865GL主板,3.3V短路。对地阻值8左右。
一路拆掉IO ,声卡,时钟芯片,内存供电,显卡供电,还是短路
最后只有南北桥,因为是集成显卡。北桥可能出问题大,就先拆掉北桥。
再量,阻值正常,北桥芯片上测试确认,其中3.3供电焊点和临近的对地焊点之间阻值为8。。。。。。。。。

网友:
不拆北桥也可以量吧,把NB的3.3取掉,量其输出端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