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正EP-8NPAI主板CPU不热

楼主(2008-08-07):
最近有7片盘正EP-8NPAI主板能正常开关机就是点不亮,诊断卡也没反映,摸了一下CPU没有发热,CPU是好的,请问那位能修?能修的跟贴留下联系方式!都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都是一样的问题可能就没问题,怎么能正常开关机就是点不亮?详细说下。

网友:
你说的7块都这样的话,有可能真没有问题,你上的CPU是否和主板配,有的主板只能上D 的CPU ,有的主板只能上A的CPU,换CPU看看。

网友:
CPU应该没问题,以前用的好好的,把这个CPU拿到同型号好的主板上就可以用,主板症状是这样的,按开机键CPU、电源风扇能转正常运行,可是显示器没显示,多按一会开关就会关机!就是风扇能正常运行,就是显示器没显示!

网友:
查CPU供电是否正常先!!

网友:
先换CMOS电池试试 你最好能说下 是怎么出的问题,比如说是这七块板子是不是同一批的。 是断开电源后开机就是这种情况还是 你换了主板上的其它东西后出现的这种情况。

网友:
这批七块主板都是同一批,同一个型号的,是在断电断了一个星期(生意不好,休息了一星期),要用时就开不起来了,BIOS电池也换过了,查看CPU主供电是否正常,内存供电。。时钟发生器。晶振等。。这些我都不会,所以想的找人修一下!

其中还有一块能用就是无法关机,系统里面关机了,可是CPU风扇和电源风扇还在转,BIOS也刷过没用!

网友:
请问谁能修啊!

网友:
你是哪的啊,我们这里可以修,不过在这里,都是讨论技术问题的,不揽活。你还是电子市场吧

网友:
好的,谢谢,我是宁波的!

网友:
七块同时坏的话,一是你试机的电源不行,二要嘛就是一起被打雷击。

网友:
我看你还是先确定主板问题把。更换除主板外的所有零件。很怀疑不是主板问题。

网友:
受潮了,用电吹风吹吹再说,七块板子一起坏的几率很小,又是同一故障。

网友(2008-11-05):
注意桥虚焊

网友:
电压正常 CPU 不热的故障很头痛

网友:
全部搞来,我帮你修15块一张。。。。。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出现的是:主芯片空焊  。NF系列发热大容易空焊,通病

网友(2009-06-28):
我也有 一样问题 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