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东芝。5V被拉低了,待机电流0.23(已经修复)

楼主(2008-08-07):
一台东芝,芯片组915GM+FBM。被人修过。不 开机。开始待机电流0.01不触发,发现3.3V和5V没有。量3.3VMOS管4800   4810这组短路,取下MAX1902后不短路了。确定1902坏了 ,手头没有 1902,就用 MAX1631换上去,这时候上电开始为0.41慢慢降到0.31,此时3V 5V在跳变,电流 降到0.23的时候3.3V稳定了 ,但是5V为4.4V这样,会不会南桥有 问题。板子是无铅的,不想太早 摘桥。望兄弟们指条明路
给5V用电源直接供电,电流0。01,说明后面没有短路的现象,后发现电流跳变的时候,1631的供电电压不到15V,在10-13之间变化。找到前面的一个MOS管4407,量了一下,也没有坏,代换一个,15V正常了,此时电流0。08,装上开机板。开机,一切正常

网友:
1902和1631 1632等外围电路都差不多一样的,如果后面有短路的话也会电流不正常。上次修台NEC的待机电流0。23也是1902外围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的1902与1631可以对换吗?
1902         与1630 1632 1633 1635可对换
1901 1904与1631 1634可对换
看一下引脚定义吧!

网友:
加人修过没修好
说明你是有真本事的人

网友:
可以看看电路结构。3.3 V 5V的控制输出都一致,为什么不那个 换?1904我没有换过 ,但是1631我已经换好多 个了,手头没有 1902

网友:
请教楼主,板子怎么判断是无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