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引脚断针

楼主(2008-08-07):
该U为P3 733, 右下角断针,好象没有金属了引脚根部,这样的断针还能补吗?露的灰黑色部分能不能上锡?
问题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断针,如何处理?

此引脚是VSS,我如果不接是不是可以?VSS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锡点,上不了锡啊,那么你找一根同样大小的针,放在断的位置,固定上好,一般可以修复!如果能上锡就好办一点,可以加一根线接针进行

网友:
我这里有两块P4的CPU,全是这样,我没有修复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我的方法是,用刀片刮开下面的电路板,见到根很细小的引线,用头发粗细的铜线焊接引出,然后取同样CPU引脚用树脂固定在原位(连基座),把头发粗细的铜线和固定的引脚焊好。关键在第一步,从基板下引出铜线。成功率大概50%

网友:
断的这根针定义为:RSV 什么意思?向下数第六根针也是RSV,可不可以从这里飞线?找个引脚针用强力不导电胶粘在原焊点上?

直接用2楼的方法有点疑问:焊盘脱落后底盘是导电的接地,恐怕不妥吗?
树脂的强度如何?怎么用?

网友:
我也想知道,5楼的飞线可以实现吗?

网友:
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我们要的是方法,可能以后会碰到478的,不就用上了?我不是为了修此U是为了讨论技术

网友:
用烙铁焊一根引线OK了

网友:
我的478的断了3根针  我试了好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
不是有卖478针的字据吗?
把底器刮掉,然后引线,在往字据里放,就OK

网友:
不知道楼上的说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我都是直接扔掉的。。

网友:
技术和精神地提高,就要多练练

网友:
我支持用飞线的焊接方法。我们现在是在讨论方法。不是值钱多少的问题,如果能修好就不只五块钱了吧QQ

网友:
支持用飞线的焊接方法

网友:
这样的 就算补上了也不耐用.我就没这么高技术.

网友:
478不怎么值得修775的好像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啊是触须的哈哈

网友:
这位兄弟如果用飞线这个方法修好了,请发个图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唯一的办法 ---------------扔掉

网友:
这种情况就算是修好了也不耐用的.

网友:
摸摸教你补CPU断针,绝对直绝对硬绝对速度!!!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59396-1-1.html

多用搜索功能,少发垃圾帖

网友:
这是垃圾帖吗?摸摸的贴子讲的是焊盘完好,现在情况是:焊盘也被破坏了,这时摸摸的办法就不行了,请您看仔细些好不??

网友:
修复的结果不是值多少钱的问题,是就此类问题的一个解决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没有焊点估计不行吧?!

网友:
在焊盘旁边还有一点点金属丝  看来只要根细的漆包线飞了

网友:
这个还是要小心的好

网友:
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用打头针取合适的长度。然后把CPU直接装上。以前我看别人修过,成功率在60%以上。最主要的就是针的长度不好控制

网友:
你在座子下面搞跟针也可以得。

网友:
飞线你怎么固定啊`~?

网友:
算你运气好,可以不用管。因为VSS是地,CPU上很多针脚接地主要是为了稳定信号,少一个接地也就容易被干扰些而已,不至于不能用。

不过现在只花5元钱买这种CPU是有难度的,就算人家愿意卖5元一个,算上路费和邮费都不只5元,哈哈

网友(2010-02-23):
焊盘都没了。难办

网友:
Vss应该就是接地的.(假负载上要把Vid和Vss相连)
RSV 是空脚(保留脚,备用的意思)

把断口扩大化,再飞线出来.
不过飞线的话要看是什么脚,如果刚好是数据线时钟线的脚的话,会影响速度,造成CPU不稳定.

网友:
截取网线里铜丝比CPU针脚稍微长一点点放进CPU插孔里,然后将CPU压在上面不用焊!

网友:
上次我见到一个客户把5200的双核搞断了两根针,当时真想收回来,但不知道收多少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