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3000笔记本温度高解决办法?

楼主(2008-08-07):
东芝SATELLITE 3000

CPU为p3   1.0G  原故障是cpu风扇不转.现在修好了..可以转了..转速还不错.

但机子运行一会儿就死机..死机时摸cpu温度有点高差不多60度吧.

但正常运行不死机时..温度都是温温的.

风扇和灰尘我都洗过了..效果不太..

不知哪位高手修过此机..在此感谢各位路过.一下吧.

网友:
估计是主板的温控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
我就是把风扇的供电取致usb 5v电压飞线过来的.而且风扇中间的黄线控制线我都拿掉了....,风扇只接电压和地线...

网友:
没事的,把风扇直接挂5v就好了

网友:
很多问题就是这样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