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一插电就有磁磁的响

楼主(2008-08-07):
世纪之星自由战士3只有一插电就磁磁响,测了好多地方没有地方有问题,高手怎么解决?(主电源没有上电,就辅电源工作磁磁响)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是有短路的地方,导致变压器的声音

网友:
检查看下,有元件短路了,发声的是续电器

网友:
我拆下大部分元件器测量过没有问题,应该没有短路的地方,响的时候是可以上电的.而且输出正常.

网友:
应该是某些电感元件内部松动,比如变压器内部线圈松动。

网友:
我现在也在学习修电源,下午刚烧坏了一个电源里的二极管,嘿嘿

网友:
变压器、或电感响),拆下重新浸漆。

网友:
"变压器、或电感响),拆下重新浸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它响动呢?

网友:
打开电源内部看看是不是漏电了

网友:
那个待机变压器我从另一个电源换一个,也是这样的现象.

网友:
换过这个变压器出来滤波电容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可能是显示器修多了的原因,天天都是想的那个东东吧

网友:
根据声音可以找到故障点的,注意整流元件前的大电感,和后面的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