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主板报警点不亮

楼主(2008-08-07):
一块845主板开机一长两短,过一会就短声长响    代码是41

网友:
这个最经典了,刷BIOS 或者你注意显卡 或者显示器接显卡的地方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我BIOS刷过了没效果接触应该都好的 打雷后变成这样的

网友:
查查显卡吧,可能显卡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