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总是蓝屏死机

楼主(2008-08-07):
主板    磐正EP-8NPA7I
CPU     2800+
显卡    七彩虹6200/128   PCI
内存     金士顿400/512     两根
硬盘     WD 80 G   IDE
电源     动力火车   220V

症状:进桌面正常使用  一会就蓝屏
拔掉一根内存   测试  正常一会依旧如此       换另一根也如此    换其他品牌依旧如此
显卡  硬盘 测试过好的   也换过用串口的硬盘也不行
系统重装还是一样

错误代码:0x0000007B

网友:
数字诊断卡显示53

网友:
换一下电源,或主板试一下.

网友:
检查bios电池电压、cpu和散热片接触怎么样。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感觉还是主板跟内存兼容问题

网友:
进系统蓝屏~重新安装GHOST系统~第一个进度条过了就蓝屏了~
看了一下声卡IC,是ALC101,应该不存在兼容性的问题~不过还是重新安装GHOST~这次不集成驱动~故障现象依旧~
PS:
    声卡IC为AD188X,ADxxxx,SOUNDMAX,C-Media CMIxxxx的,主板芯片组为NFx的~安装GHOST如果驱动不兼容都会出现蓝屏死机重启的情况~
如果为以上芯片则安装GHOST系统时不集成驱动~安装完系统后手动安装驱动!
重新开机进CMOS,把声卡,网卡,猫........一切可以关闭的集成组件都关闭~
重新安装系统~安全度过~    进系统一切正常~
断电拆掉声卡IC ALC101~清空CMOS(因为刚才屏蔽了所有东西~)
开机进入系统~OK没问题~
更换声卡IC后搞定~ 行内拿来的三块主板!终于有一块搞定了~其他两块...........郁闷!眼看颜面扫地啊~
------------------------------------------------
    蓝屏维修思路:
1)排除全板供电问题,更换所有变性的电容~
2)排除软件故障!即驱动兼容性问题!看上面的PS:。。。。。。
3)排除硬盘坏道问题(mhdd扫),内存显卡兼容性问题(尽量使用兼容性好的内存!比如我就用的金士顿! 不过是用现代的条子刷的~o(∩_∩)o...哈哈~比我正品的KINGMAX兼容性还好~郁闷~ )
4)关闭CMOS里声卡,网卡,猫,等等可以关闭的外接组件~保留硬盘哦~ 当然如果你不嫌麻烦可以把他们都拆掉,这样更安全!
5)如果是使用SATA硬盘,要注意CMOS里设置的SATA接口要镜像到相应的IDE口!不要和自身的IDE设备冲突!(看的懂就看,看不懂没办法~ 自己去CMOS里SATA的选项里慢慢研究吧!)
6)刷新BIOS资料(如果是假技嘉千万别刷真技嘉的BIOS!)
7)打PCI所有AD线阻值判断是否为南桥不良~
8)打内存所有AD线判断是否为北桥不良~

网友:
主要检查内存和硬盘,用系统盘干净安装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尝试过的    不行

网友:
这两天没空弄,要出门    所以回头再诊    再回来告诉大家

网友:
测一下CPU 内存条供电可正常啊主板上的电容可起包啊起包的就直接换掉

网友:
用安装版 系统测试下。。。

网友:
AMD平台,最好不要用户ghost版系统。用安装版直接安装看看,还有换极硬盘数据线。

网友:
这个要换的该换的  可以换的都替换过 问题存在  所以我只好尝试刷刷BIOS资料。结果OK!

网友:
电脑出现蓝屏问题的代码含义!觉得有用就顶一下!

windows蓝屏错误
1 0×00000001 不正确的函数。
2 0×00000002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档案。
3 0×00000003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
4 0×00000004 系统无法开启档案。
5 0×00000005 拒绝存取。
6 0×00000006 无效的代码。
7 0×00000007 储存体控制区块已毁。
8 0×00000008 储存体空间不足,无法处理这个指令。
9 0×00000009 储存体控制区块地址无效。
10 0×0000000A 环境不正确。
11 0×0000000B 尝试加载一个格式错误的程序。
12 0×0000000C 存取码错误。
13 0×0000000D 资料错误。
14 0×0000000E 储存体空间不够,无法完成这项作业。
15 0×0000000F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磁盘驱动器。
16 0×00000010 无法移除目录。
16 0×00000010 无法移除目录。
17 0×00000011 系统无法将档案移到 其它的磁盘驱动器。
18 0×00000012 没有任何档案。
19 0×00000013 储存媒体为写保护状态。
20 0×00000014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装置。
21 0×00000015 装置尚未就绪。
22 0×00000016 装置无法识别指令。
23 0×00000017 资料错误 (cyclic redundancy check)
24 0×00000018 程序发出一个长度错误的指令。
25 0×00000019 磁盘驱动器在磁盘找不到 持定的扇区或磁道。
26 0×0000001A 指定的磁盘或磁盘无法存取。
27 0×0000001B 磁盘驱动器找不到要求的扇区。
28 0×0000001C 打印机没有纸。
29 0×0000001D 系统无法将资料写入指定的磁盘驱动器。
30 0×0000001E 系统无法读取指定的装置。
31 0×0000001F 连接到系统的某个装置没有作用。
32 0×00000020 The process cannot access the file because it is being used by another process.
33 0×00000021 档案的一部份被锁定, 现在无法存取。
34 0×00000022 磁盘驱动器的磁盘不正确。 请将 %2 (Volume Serial Number: %3) 插入磁盘机%1。
36 0×00000024 开启的分享档案数量太多。
38 0×00000026 到达档案结尾。
39 0×00000027 磁盘已满。
50 0×00000032 不支持这种网络要求。
51 0×00000033 远程计算机无法使用。
52 0×00000034 网络名称重复。
53 0×00000035 网络路径找不到。
54 0×00000036 网络忙碌中。
55 0×00000037 The specified network resource or device is no longer available.
56 0×00000038 The network BIOS command limit has been reached. 57 0×00000039 网络配接卡发生问题。
58 0×0000003A 指定的服务器无法执行要求的作业。
59 0×0000003B 网络发生意外错误。
60 0×0000003C 远程配接卡不兼容。
61 0×0000003D 打印机队列已满。
62 0×0000003E 服务器的空间无法储存等候打印的档案。
63 0×0000003F 等候打印的档案已经删除。
64 0×00000040 指定的网络名称无法使用。
65 0×00000041 拒绝存取网络。
65 0×00000041 拒绝存取网络。
66 0×00000042 网络资源类型错误。
67 0×00000043 网络名称找不到。
68 0×00000044 超过区域计算机网络配接卡的名称限制。
69 0×00000045 超过网络 BIOS 作业阶段的限制。
70 0×00000046 远程服务器已经暂停或者正在起始中。
71 0×00000047 由于联机数目已达上限,此时无法再联机到这台远程计算机。
72 0×00000048 指定的打印机或磁盘装置已经暂停作用。
80 0×00000050 档案已经存在。
82 0×00000052 无法建立目录或档案。
83 0×00000053 INT 24 失败
84 0×00000054 处理这项要求的储存体无法使用。
85 0×00000055 近端装置名称已经在使用中。
86 0×00000056 指定的网络密码错误。
87 0×00000057 参数错误。
88 0×00000058 网络发生资料写入错误。
89 0×00000059 此时系统无法执行其它行程。
100 0×00000064 无法建立其它的系统 semaphore。 101 0×00000065 属于其它行程专用的 semaphore.
102 0×00000066 semaphore 已经设定,而且无法关闭。
103 0×00000067 无法指定 semaphore 。
104 0×00000068 在岔断时间无法要求专用的 semaphore 。
104 0×00000068 在岔断时间无法要求专用的 semaphore 。
105 0×00000069 此 semaphore 先前的拥有权已经结束。
106 0×0000006A 请将磁盘插入 %1。
107 0×0000006B 因为代用的磁盘尚未插入,所以程序已经停止。
108 0×0000006C 磁盘正在使用中或被锁定。
109 0×0000006D Pipe 已经中止。
110 0×0000006E 系统无法开启指定的 装置或档案。
111 0×0000006F 档名太长。
112 0×00000070 磁盘空间不足。
113 0×00000071 没有可用的内部档案标识符。
114 0×00000072 目标内部档案标识符不正确。
117 0×00000075 由应用程序所执行的 IOCTL 呼叫 不正确。
118 0×00000076 写入验证参数值不正确。
119 0×00000077 系统不支持所要求的指令。
120 0×00000078 此项功能仅在 Win32 模式有效。
121 0×00000079 semaphore 超过逾时期间。
122 0×0000007A 传到系统呼叫的资料区域 太小。
123 0×0000007B 文件名、目录名称或储存体卷标语法错误。
124 0×0000007C 系统呼叫层次不正确。
125 0×0000007D 磁盘没有设定卷标。
126 0×0000007E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127 0×0000007F 找不到指定的程序。
128 0×00000080 没有子行程可供等待。
128 0×00000080 没有子行程可供等待。
129 0×00000081 %1 这个应用程序无法在 Win32 模式下执行。
130 0×00000082 Attempt to use a file handle to an open disk partition for an operation                 other than raw disk I/O.
131 0×00000083 尝试将档案指针移至档案开头之前。
132 0×00000084 无法在指定的装置或档案,设定档案指针。
133 0×00000085 JOIN 或 SUBST 指令 无法用于 内含事先结合过的磁盘驱动器。
134 0×00000086 尝试在已经结合的磁盘驱动器,使用 JOIN 或 SUBST 指令。
135 0×00000087 尝试在已经替换的磁盘驱动器,使 用 JOIN 或 SUBST 指令。
136 0×00000088 系统尝试删除 未连结过的磁盘驱动器的连结关系。
137 0×00000089 系统尝试删除 未替换过的磁盘驱动器的替换关系。
138 0×0000008A 系统尝试将磁盘驱动器结合到已经结合过之磁盘驱动器的目录。
139 0×0000008B 系统尝试将磁盘驱动器替换成已经替换过之磁盘驱动器的目录。
140 0×0000008C 系统尝试将磁盘驱动器替换成已经替换过之磁盘驱动器的目录。
141 0×000000   系统尝试将磁盘驱动器 SUBST 成已结合的磁盘驱动器 目录。
142 0×0000008E 系统此刻无法执行 JOIN 或 SUBST。
143 0×0000008F 系统无法将磁盘驱动器结合或替换同一磁盘驱动器下目录。
144 0×00000090 这个目录不是根目录的子目录。
145 0×00000091 目录仍有资料。
146 0×00000092 指定的路径已经被替换过。
147 0×00000093 资源不足,无法处理这项 指令。
148 0×00000094 指定的路径这时候无法使用。
148 0×00000094 指定的路径这时候无法使用。
149 0×00000095 尝试要结合或替换的磁盘驱动器目录,是已经替换过的的目标。
150 0×00000096 CONFIG.SYS 文件未指定系统追踪信息,或是追踪功能被取消。
151 0×00000097 指定的 semaphore事件 DosMuxSemWait 数目不正确。
152 0×00000098 DosMuxSemWait 没有执行;设定太多的 semaphore。
153 0×00000099 DosMuxSemWait 清单不正确。
154 0×0000009A 您所输入的储存媒体标 元长度限制。
155 0×0000009B 无法建立其它的执行绪。
156 0×0000009C 接收行程拒绝接受信号。
157 0×0000009D 区段已经被舍弃,无法被锁定。
158 0×0000009E 区段已经解除锁定。
159 0×0000009F 执行绪识别码的地址不正确。
160 0×000000A0 传到 DosExecPgm 的自变量字符串不正确。
161 0×000000A1 指定的路径不正确。
162 0×000000A2 信号等候处理。
164 0×000000A4 系统无法建立执行绪。
167 0×000000A7 无法锁定档案的部份范围。
170 0×000000AA 所要求的资源正在使用中。
173 0×000000AD 取消范围的锁定要求不明显。
174 0×000000AE 档案系统不支持自动变更锁定类型。
180 0×000000B4 系统发现不正确的区段号码。
182 0×000000B6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82 0×000000B6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83 0×000000B7 档案已存在,无法建立同一档案。
186 0×000000BA 传送的旗号错误。
187 0×000000BB 指定的系统旗号找不到。
188 0×000000BC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89 0×000000BD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0 0×000000BE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1 0×000000BF 无法在 Win32 模式下执行 %1。
192 0×000000C0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3 0×000000C1 %1 不是正确的 Win32 应用程序。
194 0×000000C2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5 0×000000C3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6 0×000000C4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序。
197 0×000000C5 操作系统目前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序。
198 0×000000C6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199 0×000000C7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这个应用程序。
200 0×000000C8 程序代码的区段不可以大于或等于 64KB。
201 0×000000C9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202 0×000000CA 操作系统无法执行 %1。
203 0×000000CB 系统找不到输入的环境选项。\r
205 0×000000CD 在指令子目录下,没有任何行程有信号副处理程序。
206 0×000000CE 文件名称或扩展名太长。
207 0×000000CF ring 2 堆栈使用中。
207 0×000000CF ring 2 堆栈使用中。
208 0×000000D0 输入的通用档名字元 * 或 ? 不正确, 或指定太多的通用档名字元。
209 0×000000D1 所传送的信号不正确。
210 0×000000D2 无法设定信号处理程序。
212 0×000000D4 区段被锁定,而且无法重新配置。
214 0×000000D6 附加到此程序或动态连结模块的动态连结模块太多。
215 0×000000D7 Can’t nest calls to LoadModule.
230 0×000000E6 The pipe state is invalid.
231 0×000000E7 所有的 pipe instances 都在忙碌中。
232 0×000000E8 The pipe is being closed.
233 0×000000E9 No process is on the other end of the pipe.
234 0×000000EA 有更多可用的资料。
240 0×000000F0 作业阶段被取消。
254 0×000000FE 指定的延伸属性名称无效。
255 0×000000FF 延伸的属性不一致。
259 0×00000103 没有可用的资料。
266 0×0000010A 无法使用 Copy API。
267 0×0000010B 目录名称错误。
275 0×00000113 延伸属性不适用于缓冲区。
276 0×00000114 在外挂的档案系统上的延伸属性档案已经毁损。
277 0×00000115 延伸属性表格文件满。
278 0×00000116 指定的延伸属性代码无效。
278 0×00000116 指定的延伸属性代码无效。
282 0×0000011A 外挂的这个档案系统不支持延伸属性。
288 0×00000120 意图释放不属于叫用者的 mutex。
298 0×0000012A semaphore 传送次数过多。
299 0×0000012B 只完成 Read/WriteProcessMemory 的部份要求。
317 0×0000013D 系统找不到位于讯息文件 %2 中编号为 0×0000%1 的讯息。

网友:
请具体说明是进入系统后,使用什么软件后蓝屏,还是不动它也自动蓝屏,如果是不动也自动蓝屏的话,问题就出在内存上,检测内存电路,插槽虚焊;另一个就是注意CPU的温度控制,排除了内存,那只剩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