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6526主板点不亮

楼主(2008-08-07):
V星6526主板,偶尔能点亮,但概率极小,开机能上电,就是点不亮,查内存电压正常,实时晶振一脚为0.25V,一脚为0.02V,上CPU假负载除了主时钟没有电压外,其余正常,南桥洗过了,不发烫.     I/O也不发烫,MS-5供电正常,POST卡显示FF,实在没思路了,请大侠们指教!谢谢啦

网友:
试试更换晶振,晶振不良也会不能点亮。

网友:
量下CPU电压 如果正常加焊下U座

网友:
楼上的正解,重点怀疑CPU座子是否空焊

网友:
现在怎么点也点不亮了,真是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