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虚焊影响VCORE

楼主(2008-08-07):
一杂牌主板。上假负载测CPU核电为0。28。仔细检测CPU的供电电路。只怀疑主供电芯片的19脚PG信号脚电压为0不正常。换掉。故障依旧。压座子。不行。但压一下北桥。一下就正常了。根据孙老师的主板上电时序。应是该板VTT—CPU供电不正常。是不是也可以这 样认为。VTT电压由北桥控制或由北桥提供。至少也与北桥有暧昧关系。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主板?这个要说清楚了。

VTT电压一般不是北桥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