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GE-RZ主板CPU没有RST

楼主(2008-08-07):
一块技嘉8I845GE-RZ主板CPU没有RST。其它RST都正常,我量过供电也都正常,时钟也换了,不知怎么下手了,请高手们帮帮忙   谢谢

网友:
检测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检查BIOS 有无复位 ?

网友:
首先检测确认是否有复位信号进入北桥,你测PCIRST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基本说明复位信号已经进入北桥,测量北桥相关的供电,时钟信号!北桥供电:VDDQ,DDR25,VCORE,VCC3等!
如果检测都正常,那么还没有复位,就要看是否空焊了!

网友:
用CPU灯测一下,空焊多呀

网友:
查所有的供电正常后刷BISO

网友:
看下板上的LAN以及IO的RST是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L的芯片组,刷BIOS是没有用的!
SIS和NF的可以考虑!

网友:
如果其他RST正常,只是U的不正常,我觉得还是重点查NB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了。

网友:
刷了在说吧。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北桥的供电压都正常,IO,网 卡,AGP,BIOS,PCI,IDE,的RST都是正常的.U就是没RST,我觉得是北桥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