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754主板8KDA3I不通电。

楼主(2008-08-07):
插上电源之后,检测卡没有任何反应,触发电源开关,主板没有任何反应,测电源插座各针脚对地阻值正常;强制开启电源后,南桥附近的HA11A发烫,附近的一只像保险丝又像的电容元件(FB5)有高温烧灼的痕迹,测量阻值为全通,请高手指点问题所在。

网友:
看此元件第三脚是否连接5VSB

若是,那就是SB挂掉了。 若不是,也有可能是SB挂掉了

网友:
该元件第三脚没有和5VSB直接相连,把那个阻值为零的电容换掉后阻值依然为零,看来是其他地方短路。强制开启电源后,电源有轻微的啸叫声。

网友:
该1117发烫,是负载有对地吧,你量一下中间PIN对地的阻抗是不是偏低和?
有可能是南桥挂了!它是给南桥供电的

网友:
估计是南桥坏的多啊。/

网友:
中间PIN对地的阻抗是偏低,只有1.2欧姆。

网友:
此时南桥,网卡。IO发热吗?

网友:
楼主为什么不测一下电压,光靠发烫不发烫很难解决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