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笔记本电路中 电阻设计时的取值?

楼主(2008-08-07):
图中的PR506 和PR507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如何计算出来到。

网友:
要让4800输出电压达到要求,就要修改4800的工作条件,

要改变4800的工作条件,就要调整431。

网友:
电路怎么可以看懂啊
在努力学习中

网友:
是啊,真是不懂

网友:
3楼,4楼

建议你先学习一下电路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