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7寸正屏液晶不通电 机器如何拆解E177FPC

楼主(2008-08-07):
看不到任何螺丝 是不是全暗扣的型号E177FPC
DELL

网友:
你貼個圖上來~我可以幫你看一下~機關在哪邊

网友:
底下有3个方孔吗,有就在这里开始

网友:
我今天刚拆了一台,直接从屏的上面轻轻地瓣,这种机型用暗扣.注意别把屏压坏了,还有就是底下靠按键的地方有一根扁排线,不能使劲拉.很好拆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