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丹桂飘香 "

楼主(2008-08-07):
LENOVO-L151-TSUM16AT-LTM150x0
这个程序在显示器黑屏,指示灯不亮情况下,
能刷写mcu程序吗?
黑屏
显示器
Lenovo

网友:
Hi .
那個~我記的~論壇!~對於目前買LCD編程器~有使用上的問題!~
多是直接 ~TEL or QQ連絡~解決!~
不知 LZ ~ 你是否有 TEL or QQ 連絡 客服呢?

网友:
可以的,MCU供电正常就可以!当然啦,SDA SCL必须连接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