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立120G硬盘整盘被分为扩展分区,两个逻辑区。现要恢复第一个盘的数据

楼主(2008-08-07):
一日立120G硬盘整盘被分为扩展分区,两个逻辑区。现要恢复第一个盘的数据,第一个盘双击出现错误,提示无法访问I:盘,文件或目录损坏且无法读取。在该盘符点右键属性里看到该盘文件系统为RAW。在磁盘管理里显示状态良好,而且容量也显示正常,就是没显示文件系统。空闲显示为100%,用WINHEX,打开整个磁盘,查看0扇区,分区表也没有丢失,但点分区1打开就会出现不能打开“\$MFT”.3221225472--1-$MFTMirr的对话框,点确定后又会出现不能打开"\$Bitmap".3221231616--1的对话框。

网友:
怎么不能发图,要能发图就好了

网友:
/??,怎么就没人回复呢。?

网友:
用finaldata打开看看

网友:
用WINHEX检查一下DBR参数

网友:
LZ的这个分区是NTFS分区是吧,这种情况一般是MFT文件出现错误。移动硬盘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恢复方法有两种:一是用软件扫,这种方法
最笨,但比较有效,第二种方法是把分析MFT的前几个文件记录,一般是那儿出现问题,如果有可能,修复一下,数据就出来了。

网友:
数据量比较大,花时间长哟,文件类型多,不好整哟。

网友:
先给硬盘做个镜象备份,然后用CHKDSK /F <显示为RAW的盘符> 试试
如:CHKDSK /F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