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 D500本本,不开机, A灯闪烁,8下就自动断电了

楼主(2008-08-07):
请教ELL D500本本,不开机, A灯闪烁,8下就自动断电了,有时能开机,但屏幕花,看不清字,一会就自动断电了

网友:
重插内存或换内存

网友:
可以把北桥取下来重新置珠看看

网友:
是不是显卡虚了啊....

网友:
Http://delld600.bokee.com
A. 键盘的上方,电源按钮的旁边,有三个小锁灯,这是故障诊断灯.1代表亮;;0 代表不亮

1.若显示闪烁的0-1-0, 内存问题

2.若显示闪烁的1-0-1,内存没插好

3.若显示闪烁的1-1-1四秒,然后同时熄灭,主板和cpu 问题

4.若显示稳定的0-0-1代码,主板和cpu 问题

5.若显示稳定的0-1-0代码,主板问题

6.若显示稳定的0-1-1代码,内存问题.

B.  移除所有可能干扰的外设:外接电源,电池,dock,minipci 无线网卡,modem,光驱,硬盘,内存.

是转帖
在本站下的
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找个卡跑一下不就知道了啊

网友:
内在槽加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