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J15L4的故障

楼主(2008-08-07):
我这里有一台联想15L4的.现在开关机都正常,就是图像是一个颜色,洲记大哥给我的程序我写也不行,我在这里谢谢大哥了.但是我重写了MCU不行,我不知道怎么修了,我就想问问大家怎么解决,下面有这个图,如果谁有这个板子的话给我弄一块,价格不要太高呀.....

网友:
可以只给屏供电,看是否是白屏。。或用通用板点一下吧。。。

网友:
有图像的,只是看不太清而以...

网友:
查查看看,会不会是灯管老化问题?

网友:
查屏线的信号,观察各路信号电压是否都相同或相近。如果有某一路差异太大,就是这路有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你说灯管老化,可是不插信号线的化也有红白蓝屏显示的一直在变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灯管老化不是这样子吧,全屏颜色明显是偏色,找通用板点屏的方法先排除是不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2009-08-29):
刷程序就 可以

网友:
用通用板点也是粉红色吗

网友:
先用通用高压条点灯管,看灯管是否正常,如果偏红,那说明灯管老化,如果正常那得查查信号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