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如何加焊?

楼主(2008-08-07):
手里有好几块V星的板子,老是找不到毛病,一直放在那儿,经常看到坛里的高手说加焊CPU座,我在想那个座是塑料的,用热风枪一吹就变形啊?到底该如何加焊CPU座呢?哪位老大能不能发个教程呀?

网友:
撬开那上面的盖子,就好了。。

网友:
CPU座虚焊可以用测试灯看出来

网友(2009-04-17):
把上面的盖子撬开。。。用热风枪在下面加热就可以。。。弄了好多个了    。。呵呵

网友:
可以锡炉.或BGA机

网友:
如果是内存啊,显卡啊之类的用什么来拆啊

网友:
从下面吹不会吹坏塑料的,上面的盖子也要拆出来。

网友:
撬开上边的盖子用热风枪吹啊。

网友:
去掉塑料,风枪加热

网友:
把盖子底坐拆开。放在锡炉上加焊四十秒左右

网友:
bga焊。可靠 安全

网友:
有时虚焊的用手指按住能开机,这时可能用风枪。

网友:
LZ看看这个,可能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bbs/thread-61963-1-1.html

网友:
把上面的盖子撬开。。。用热风枪在下面加热就可以。

网友:
塑料是吹不坏的,主要是植锡的好坏决定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