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的代换问题

楼主(2008-08-07):
各位老师 帮帮忙
请问FW82801EB可以用其他型号代换吗?

南桥的不同型号的代换 有没有哪位老师能够提供点经验啊?

网友:
南桥基本没有代换的可能!

网友:
EB的只能用EB代换 后缀可以不计 前缀必需一样 我有一块这样的南桥 是从精英945上拆下的 如果要的话联系我 我的南桥代换修复率为百分之七十